求助:工控高手请进

楼主(2009-02-25):
1200M/MIN速度切换带PID调节.
工艺:以1000米的恒定线速度放丝,如果A筒卷满,自动切换到B筒.AB筒的最小卷径为94MM
最大卷径为320MM.AB筒各有一个电机.AB筒切换时放丝速度不变,有一摆杆做PID调节.请教用什么样的变频器和控制器能实现?请高手帮忙,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A:
三菱的A700应当可以达到要求,你找一下相关的资料看一下;

网友B:
A700算是三菱目前最高性能的变频器,而且A700中有个专门用于收放卷的A700-A1系列

网友C:
西门子的也不错,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用“狗国”的产品

网友D:
对三菱的可以,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如果是我做机器,什么品牌都能做出来。也没有楼主说的那么复杂,变频器加一个电位器就行了。永远保证丝是张紧状态。

网友F:
西门子200中的224带PID调节的

网友G:
应该是要用到张力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