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西门子300编程中十进制的数怎样转换成16进制?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不懂您什么意思~~~~您是要算法还是需要输入16进制的?

要算法恐怕网络上非常多,根据人家的算法演变为300的指令语言也不是很繁琐的事情,如果是要输入16进制,那么如这样输入就可以了 W#16#FFFF。

网友B:
那要看你10进制数的大小,如果满足16位的话可以使用BCD-I指令,如果不可以就要把数值分别存贮到2个整数寄存器中去。BCD-I的指令解释为:如果存入一个10进制数为1234存放到vw0中,那么vb0和vb1的状态为0000010011010010,执行BCD-I后放到vw10中,vw10中保存的就是04D2

网友C:
有现成的指令

网友D:
可以先转换好后再应用到程序中去啊

网友E:
在plc存储区中数据的格式就是十六进制的

网友F:
自己写个小子程序转换吧

网友G:
哦谢谢你了,以后我们经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