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位移的传感器

楼主(2009-02-25):
我想测量光线拉丝塔从上往下的光纤长度,实现定长剪切,求助各位高手我选用什么样的 位移传感器比较好,再者PLC如果控制CO2激光器剪切的话,PLC与CO2激光器之间还需要接什么器件吗?

网友A:
测量位移的传感器输出模拟量接入PLC;
PLC本身没有AD功能的话,要加一个AD模块;

网友B:
PLC与CO2激光器之间只需要一个启动信号吧

楼主:
我想知道测位移的传感器选择什么样的 比较好?价格以及性能综合考虑

网友C:
用上海天沐的吧

网友D:
位移传感器国产的就很多,质量也不错,性价比比国外的高得多,具体的你还是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