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灯控制

楼主(2009-02-25):
请问那位高手讲解一下,现在有一懂楼一共是24户人要求每户多可以控制全部楼梯灯的开或者关.一共是六层每层4户的.有办法可以这样做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每个楼层单独控制还是一次性控制6个楼层,单独控制复杂很多

网友B:
每层都安装一个声光控开关即可,接线简单,价格不高,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C:
你这样控制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D:
呵呵;
在每户家里都能控制的话,线路太复杂了;

网友E:
还是用按钮延时灯吧及省时又省力

网友F:
声控可以解决这个问提呀,接线简单,维修也很容易啊,成本不高。

网友G:
楼主的想法不太合理,建议用触摸(或按钮)延时开关.

网友H:
每层安装一个声光控开关吧,很方便,成本也低!

网友I:
实现这个太浪费电线了,就用生命探测仪,当有人走的话就可以亮

网友J:
这就是声控开关啊

网友K:
每层装人体感应开关就行了

网友L:
有声控开关多好,现在应用很多。

网友M:
还是触摸的省电

网友N:
也可以用普通的开关接,但是成本有一点高。

网友O:
确实太复杂了
一般上楼的灯都是声控的

网友P:
是安装节能灯的吗?

网友Q:
有N层楼,装N个启停按钮控制一只接触器。接触器开、关N个灯泡。

网友R:
装声控灯或者人体感应灯

网友S:
用单开控制,钱路复杂。

网友T:
晕.楼主这样做真的意义

网友U:
人体感应的好点,只要有人就会亮

网友V:
很简单和双联开关差不多,有一种3组触点的专用开关,我以前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