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我厂有各15米高,10宽的粉尘料仓,用了2对旋阻料位仪,但效果不明显。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超声波料位计

网友B:
电容的就行吧,我们用的是e+h的,

网友C:
超声波料位计比较好用。

网友D:
超声波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最好是用超声波的

网友F:
超声波的好一些,可以距离稍远一些的

网友G:
料位开关可选择电容式,音叉式,振动棒式,料位计可选射频导纳式,贴面式,雷达式这些都现在在我们厂里PTA(对苯二甲酸粉)大料仓上用的,阻旋以前用的,时间长了料位低了报警不消机械的不行,超声波的在没有气流扰动情况下还可以,有了的话不大准!

网友E:
还是没有一种让人放心的传感器啊

网友G:
总的来说贴面压力应变片式料位计还可以!

网友H(2009-04-14):
也可用重锤料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