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误报警

楼主(2009-02-25):
台达PLC人机 人机界面采用485接口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经常误报警,并停机。是不是抗干扰能力差。求!!!

网友A:
可以读错误代码的吧,根据代码找原因
我用三菱的变频器和触摸屏连接时,就可以查看错误代码找原因

网友B:
代码对照说明书看下

网友B:
如果没有说明书代码发到论坛

网友C:
应该是受周围干扰源的影响,比如变频器的谐波,看看信号线的接地做好了没有,一般都要两端360度接地的。

网友D:
用RS485通讯是比较容易因干扰引起通讯失败;
对变频器采取防干扰措施试一下;

网友E:
这个要看具体的报警是什么
是不是程序中的报警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从新做了接地要好一点。误报警会出现未工作的变频器故障指令。
有没有其他较好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