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我们生产人体综合测试仪仪表,发现100M的电阻总变,该如何调啊

网友A:
买一个好电阻!!

网友B:
你看看电位器是不是有接触不良的地方,比如滑片与电阻之间。

网友C:
电阻因该是大概值不变。外面有影响呀。温度,湿度,等还有你的测试方法接触面积等

网友D:
是多圈精密电位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多圈精密电位器吗
就是最普通的电位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多圈精密电位器吗
就是最普通的电位器
为甚麽要选择这麽大的电位器呢?
难道真要这麽大的调节范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