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大家好!我是一个刚刚出道不久的搞电气的,今天有些事情想请教大家一下;希望大家帮帮老弟,我现在有三个西门子的变频器两个是MM440的,一个是MM420的;两个440的频率是连在一起的,第一个给第二输出电流,现在我想把MM420也串进去,我的接线方式是这样的;第一个主机的电流输出+接到第二个输入的+上,第二个输入的负接到第三个的+上,然后第三个的负接到第一个的负上,(对否?)请问各位高手和侠客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或我做的不对的地方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行了

网友B:
不明白什么意思有图吗

网友C:
问题太大了

网友D:
可以用第二个变频器的电流输出给第三个变频器作频率给定。参数设置参照第一台变频器。

网友E:
应该不行,毕竟变频器的型号都不一样,参数也可能不一样。

网友F:
想问下为什么这样接?起啥作用?

网友G: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接?

网友H:
呵呵;
只要频率对应的关系搞清楚了;就是一个电流/电压信号,与型号是否相同无关;

网友I:
最好输出来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J:
为什么要这样接呢?起什么作用~

网友K:
楼主能否昨个详细的说明,具体要实现什么功能,起什么作用哦,说出来大家好分析分析

网友L:
你想做的是用输出电流控制下一个电机,所以没必要再接到第一个变频器上的

网友M:
三天没登工控网,就发现自已落伍了,对问题都理解不清楚了

网友N:
没必要再接到第一个变频器

网友O:
单独用来控制运行,肯定是可以用的 !

网友P:
看不懂楼主在说什么。应该给个图示就好了。表述的云山雾罩呀。^_^。感觉提问也应该讲究些语言的表达才好。

网友Q:
楼主是不是太着急啦  快点大问题说清楚啊  哪些东西  想实现什么 有什么要求 最基本的都没说清楚  而且440和420  性能一般  干不了性能高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