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PLC通电,与电脑连接时,怎么设置才可以和电脑连接?
电脑是台式机,软件是GX-DEVELOPER,线是SC09
连接测试一直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排除你的PLC通讯口,线有没有问题
这个串口直接连接的不需要什么设置的

网友B:
你连接测试接时,电脑上显示什么?
还有你可以看看 ,我的电脑,属性里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设置。

网友C:
点直接连接,设好端口号就可以

网友D:
PLC是FX的还是A的?
软件设的COM口与电脑上的COM口是否对应?

网友E:
也可能你的连线不好 可以换条线试试

网友F:
如果电脑是USB转 COM  那么要设置 转换口设置成COM1

网友G:
谢谢大家帮助,发问题号怎么没发贴权限,不能回复,不好意思,
现在好了,是电脑COM口的问题
之前通信时电脑报  an unusable com port was specif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