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我有一台22-------40千瓦的双速电机,电源线是35平方的铝线而且离变压器比较远大概有800米也不方便更换,低速启动的时候电流是200个电压降到198伏,正常运转的电流是19个,接触器线圈都吸不住,请教一下各位高手给指教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电机怎样才能使用,谢谢大家了

网友A:
30平方200个电流短时间可以凑合,时间长了够呛
接触器线圈吸不住?接触器怎么接的。是不是和电机主电路一样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B:
你找个绝缘体直接把接触器按下去,电机能转,说明电压没问题,就只有看你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够不够或是线路问题

网友C:
电压降到198伏,三相的吧,这也降得太低了。考虑到距离比较远,30平方的铝线有点小了,用50平方的就比较合适了。现在换线是不现实了,建议楼主改为星三角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平方200个电流短时间可以凑合,时间长了够呛
接触器线圈吸不住?接触器怎么接的。是不是和电机主电路一样那就有问题了
接触器线圈没有问题就是启动的时候电压下降的厉害电压低吸不住,高速现在我都不敢启动怕电缆放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降到198伏,三相的吧,这也降得太低了。考虑到距离比较远,30平方的铝线有点小了,用50平方的就比较合适了。现在换线是不现实了,建议楼主改为星三角降压启动。
我的电机是双速的,高低速不就是相当于星三角吗,怎么改啊我还真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绝缘体直接把接触器按下去,电机能转,说明电压没问题,就只有看你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压够不够或是线路问题
用手按着电机是能够启动,就是电流太大,我就试了一次,就因为电压低所以造成的启动电流太大了,高速40千瓦我都不敢试着启动

网友D:
按说35的铝芯线启动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压降啊,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还带其他的用电设备啊?

网友E:
铝线接头喜欢氧化、本身电阻又大、距离又远,最好换成铜线以绝后患

网友F:
800米应该不是问题,主要是电缆,最好用铜线,还有看看你的变压器了。

楼主:
变压器是100的,就我自己使用由于资金的原因变压器和电缆都没有能力换,我现在只想知道怎样才能把电机启动起来,谢谢大家了,今天我又装了一台软启动器,也许是我设置的不好还是起不来,求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D:
看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变压器应该够了,我想可能是电缆的问题,换城铜芯电缆吧,我想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

网友G:
加补偿电容,起动时多加一些,起动后切除,只乘就地补偿电容。

网友H:
低速时应该是角接的,电压应该是380V啊

网友I:
接触器吸不上是控制回路的问题啊,你从变压器处单独引一根800米的导线接到接触器线圈不就行了?电机的电压低不怕的,只要能转就行了.只不过转速慢一点.

楼主:
双速电机封星是22千瓦4级电机三角接发是40千瓦8级。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我现在改用软启动器了。封星能起角型还是起不来我该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