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的确定

楼主(2009-02-25):
由于本厂是新厂,属于化纤类工厂,设备的额定容量达到2350KW,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三相电机的容量(绝大多数是变频器控制),请问一下,这个工厂变压器的容量怎么选择?像这样的工厂,其需要系数取多大,功率因数最多少?谢谢!(现在安装的是容量为1000KVA的变压器,够不够用?)

网友A:
需求系数要自己测算,就是看同时使用多少设备的百分比,功率因数也只能自己实际测量。设备的额定容量都达到2350KW了,而安装的变压器容量才1000KVA,显然选小了。功率因数按照0.8来计算,再考虑点裕量,变压器建议选4000KVA。

网友B:
选1000KVA小了 ,还要功率因数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多少,我们这里是0.9,推荐楼主选4000KVA,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以后还要增加设备,也是应该可以满足的

网友C:
建议用2台2000KVA的,功率因数视条件大一点好

网友D:
呵呵;是不是没有所有设备全部起动?
否则1000KVA的变压器能带800KW的负载就到顶了,何来2350KW?

网友E:
这么大的用电量,你们只能只建发电厂了,一般要个630KVA的还可以,太大的变压器不好批。

楼主:
是呀,太大了,不好批。我取需要系数0.55,平均功率因数0.65,根据国家规定工厂用电的功率因数至少要达到0.9,考虑到变压器的过负荷能力及电机正常运转情况下,我算1500KVA就够了,需最大无功补偿1050KVAR,不知这样算正不正确,还请各位多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