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75KW电机(Ie=150A)带水泵,长期工作电流110A,是否可以更换55KW电机(Ie=110A)?如果可以,功耗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不可以,输出力矩不一样

网友B:
最好还是不要 这么做。
额定电流是电机允许工作的最大电流,理论上电机有过载能力,并且两个小时一般不成问题,电机如果长期在额定电流下工作,会影响电机寿命。
电机运行的最佳状态是把电机电流控制在额定电流的80%左右,因此75KW电机(Ie=150A)带水泵,长期工作电流110A,可以说是水泵运行的最佳工况,这样即使负载再增大,电机也不会过载;反之如果换成55KW电机(Ie=110A),电机已经处于满负荷,水泵流量稍微增大,电机就会过载。
更何况电机的选用也不提倡这么做。

网友C:
楼主在选电机的时候还是要选择大一点的,不能按照是多少就选择多大的,电机不能长时间在满负荷的情况工作,这样会影响电机的寿命,

网友D:
水泵一般都有一个标配的电机的参数,你最好不要改。

网友E:
长时间用,可能会损害电机
也有可能降低水泵的能力

网友F:
换了后可能水压打不够,
前时间我遇到同样的问题,5.5KW电机抽河水,工频压力能达到2.8MPA。装了个5.5的变频器,达到了52个频率也只有2.1MPA,最后用7.5的变频器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