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我现在用的CP1L的PLC,现在想用2路高速计数和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分别构成2路检测电机转速的功能,其中高速计数0可以使用PRV2指令,就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但是,该指令只能使用在高速计数0中,对高速计数1又该如何通过什么样的指令,来实现能实时反应电机转速的功能呢?

网友A:
有专门的高速计数指令,以前用过,好久不完OMRON了

网友B:
C1为端口设定用参数,12~15位是指定端口用,设为1就是高速计数1了。

楼主:
高速计数专用指令也就是PRV指令了,虽然可以在指令当中读取高速计数1的脉冲当前数值,但是无法直接转换成转速r/min,还是要另想办法才行啊

网友C(2009-04-20):
想办法自己编程算了

网友D:
我和你问题一样了,要用定时中断来做,详细问欧姆龙公司吧
我也刚开始做
不过有误差的

网友E:
用定时中断来实现。

网友F:
你可以用PRV读出当前值,再转换一下不就得出转速了。

网友G(2009-05-23):
紧急求教,如何利用OMRON CP1L读出脉冲型涡轮流量计的实际工作值?
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好!我对OMRON的PLC用得比较少,特此请教各位!
再一次致以深深地感激!
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