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1.地
 (1)电气地 大地是一个电阻非常低、电容量非常大的物体,拥有吸收无限电荷的能力,而且在吸收大量电荷后仍能保持电位不变,因此适合作为电气系统中的参考电位体。这种“地”是“电气地”,并不等干“地理地”,但却包含在“地理地”之中。“电气地”的范围随着大地结构的组成和大地与带电体接触的情况而定。
(2)地电位 与大地紧密接触并形成电气接触的一个或一组导电体称为接地极,通常采用圆钢或角钢,也可采用铜棒或铜板。图 1示出圆钢接地极。当流入地中的电流I通过接地极向大地作半球形散开时,由于这半球形的球面,在距接地极越近的地方越小,越远的地方越大,所以在距接地极越近的地方电阻越大,而在距接地极越远的地方电阻越小。试验证明:在距单根接地极或碰地处 20m 以外的地方,呈半球形的球面已经很大,实际已没有什么电阻存在,不再有什么电压降。换句话说,该处的电位已近于零。这电位等于零的“电气地”称为”地电位”。若接地极不是单根而为多根组成时,屏蔽系数增大,上述 20m 的距离可能会增大。图 1中的流散区是指电流通过接地极向大地流散时产生明显电位梯度的土壤范围。地电位是指流散区以外的土壤区域。在接地极分布很密的地方,很难存在电位等于零的电气地。
  (3)逻辑地 电子设备中各级电路电流的传输、信息转换要求有一个参考的电位,这个电位还可防止外界电磁场信号的侵入,常称这个电位为“逻辑地”。这个“地”不一定是“地理地”,可能是电子设备的金属机壳、底座、印刷电路板上的地线或建筑物内的总接地端子、接地干线等;逻辑地可与大地接触,也可不接触,而“电气地”必须与大地接触。
2.接地
  将电力系统或电气装置的某一部分经接地线连接到接地极称为“接地”。“电气装置”是一定空间中若干相互连接的电气设备的组合。“电气设备”是发电、变电、输电、配电或用电的任何设备,例如电机、变压器、电器、测量仪表、保护装置、布线材料等。电力系统中接地的一点一般是中性点,也可能是相线上某一点。电气装置的接地部分则为外露导电部分。“外露导电部分”为电气装置中能被触及的导电部分,它在正常时不带电,但在故障情况下可能带电,一般指金属外壳。有时为了安全保护的需要,将装置外导电部分与接地线相连进行接地。“装置外导电部分”也可称为外部导电部分,不属于电气装置,一般是水、暖、煤气、空调的金属管道以及建筑物的金属结构。外部导电部分可能引入电位,一般是地电位。接地线是连接到接地极的导线。接地装置是接地极与接地线的总称。
  超过额定电流的任何电流称为过电流。在正常情况下的不同电位点间,由于阻抗可忽略不计的故障产生的过电流称为短路电流,例如相线和中性线间产生金属性短路所产生的电流称为单相短路电流。由绝缘损坏而产生的电流称为故障电流,流入大地的故障电流称为接地故障电流。当电气设备的外壳接地,且其绝缘损坏,相线与金属外壳接触时称为“碰壳”,所产生的电流称为“碰壳电流”。
在图2 中,当电气装置M绝缘损坏碰壳短路时,流经接地极的短路电流为 Id 。如接地极的接地电阻力 Rd ,则在接地极处产生的对地电压 Ud = Id·Rd ,通常称 Ud为故障电压,相应的电位分布曲线为图 2 中的曲线 C 。一般情况下,接地线的阻抗可不计,则M上所呈现的电位即为 Ud 。当人在流散区内时,由曲线 C 可知人所处的地电位为 Uφ 。此时如人接触M,由接触所产生的故障电压 Ut = Ud -Uφ 。人站立在地上,而一只脚的鞋、袜和地面电阻为 Rp,当人接触M时.两只脚为并联,其综合电阻为 Rp/2 。在 Ut的作用下,Rp/2 与人体电阻RB串联,则流经人体的电流 IB = Uf/(RB+Rp/2),人体所承受的电压 Ut = IB·RB = Uf ·RB/(RB+Rp/2)。这种当电气装置绝缘损坏时,触及电气装置的手和触及地面的双脚之间所出现的接触电压Ut与M和接地极间的距离有关。由图 2 可见,当 M 越靠近接地极,Uφ 越大,则 Uf 越小,相应地 Ut 也越小。当人在流散区范围以外,则 Uφ = 0,此时 Uf = Ud,Ut = Ud·RB/(RB+Rp /2),Ut为最大值。由于在流散区内人所站立的位置与 Uφ 有关,通常以站立在离电气装置水平方向 0.8m 和手接触电气装置垂直方向 1.8m 的条件计算接触电压。如电气装置在流散区以外,计算接触电压 Ut 时就不必考虑上述水平和垂直距离。

网友A:
楼主讲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B:
最近楼主发帖子很多,质量也很高。鼓励一下

网友C:
讲的很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D:
很详细啊。顶一个

网友E:
区分得很清楚,学习了,谢谢楼主的辛苦工作

网友F:
好帖,技术贴!支持你!

网友G:
介绍的很详细,支持一下。

网友H:
说的可以啊
对大家还是有用的

网友I:
从概念上就要不能含糊
地和接地做起来也是门技术

网友J:
这几个概念确实不好懂,看了后,感觉清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