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我想画一个中间继电器实现的马达正反转控制与自锁电路,
 但不知道什么软件操作简单,
如果使用protel软件的画有元件库吗?

网友A:
熟了什么都好用,protel  CAD都好用

网友B:
eplan是不错的软件。

网友C:
CAD比较多!

网友D:
CAD用的最多,PROTEL也可以,不过更多的用在画电子电路图上。

网友E:
会用哪个就用哪个都能画出来,我用CAD。

网友F:
我的也是,用CAD画应该可以啊

网友G:
用什么软件都一样,平面的图好画,主要是你要明白要画什么就行了。

网友H:
PROTEL是画电子电路的多一些
一般都用CAD的
eplan是新出的,也确实不错

网友I(2015-06-02):
有个把星期没有来了,总结以下自己在工控上的进展。
那个设备老板说改,可是说过就没了。每天还要用我没办法做实验,只能没事的时候在哪里看看工作过程。公司没有人会,看了半天也得不出结论,就在淘宝上买了梁智斌的教程来看。本人感觉还是不错的,看了有4、5集了整体的了解了S7-200系列的PLC的分类,PLC的结构(对着设备上的看看知道了每个接口的作用),又了解了连接的网络等基本知识。周天我又去了趟图书馆,借了本PLC控制的书(李宁编写的,名字突然不是很确定),感觉这本书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挺不错的适合有点理论基础的学习。
那么问题来了,我现在打算把S7软件装上经常练习练习。大家有更好的主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