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5):
目前我使用的是丹佛斯2800,我想通过开关量使其有两个速度输出,如何设置参数,还有接线

网友A:
有多段速度设置

网友B:
2800没有像其它品牌的可以设多段速;
可以用模拟量从外围电路来实现;

网友C:
给输入端子的参数设置为多段速就可以了

网友D:
设置变频器参数215  216,再选个端子功能为参考值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