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09-02-25):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现在用的是送下伺服电机,是10000个脉冲1转,但脉冲的频率是怎么转换成转速的呢,假如我现在发脉冲频率是5000,那他的转速是多少呢?我是有看到过有公式算的,不过现在不记得了,谢谢大家先

网友A:
这还和电子齿轮比有关系
不一定要记公式,自已理解去算也可以的
频率5000,那就可以算出1分钟有多少个脉冲,再乘以电子齿轮比
得到的结果除以每转需要的脉冲数,得到的结果就是转了多少圈

网友B:
你在发脉冲时,会指定一个周期数(频率的倒数)来决定你所发脉冲的速度。
周期数越小,速度就会越快;周期数越大,速度就会越慢
周期数是指发一个脉冲需要的时间,速度是由周期数和伺服每转所需要的脉冲数有关
而跟所发的脉冲数无关,所发的脉冲数决定了所走的圈数,既距离。
比如说:10000个脉冲1圈的伺服,周期为100μs,则马达的速度为60r/min。

网友C:
太棒了,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分享!

楼主:
谢谢fumz78‘, huangha6599 两位了,现在理解了

网友D:
如果你的电子齿轮比是1:1的话,电机的转速为0.5转/秒,就是3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