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460V60HZ是老外的标准,我们如何用我们的380V50HZ的用电设备?另外他们的控制电(照明用电)是多少伏的?我们的有功功率是700KW,如何转换一下呢?有没有这方面的变压器?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请大家说说,先谢谢

网友A:
呵呵;变压器是不能改变频率的;
这么大的功能不好办;
小功率可以用变频电源,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B:
他们的控制电(照明用电)应该是260V吧,一般单相电和三相电之间有个1.732倍的关系。

网友C:
麻烦。还是自己用发电机算了。要求不怎么高的设备,可以直接加变压器降压。那个频率不去管它。

网友D:
你是用老外的设备吗?还是给老外造设备?

网友E:
60HZ,电机转速要高很多。电压高了这就要降压了。小功率可以用变频器。大了不好办

楼主:
电机都用变频器,(用参数来改变),控制电源的话就用变压器,频率的话如何改。

网友A:
电机类负载可以用变频器调节频率;
其它负载要用变频电源改变频率;最后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类负载可以用变频器调节频率;
其它负载要用变频电源改变频率;最后的成本会非常的高;
除 了价格,是不是能实现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是信息什么的?

网友A:
呵呵;变频电源的相关资料网上可以找到的;
我这一个国内厂家的说明,最大的功率只有200KVA,重量近2000KG;

网友F:
直接接上就没问题

说了你也不相信

楼主:
最大才200KVA不能满足我们使用的要求的呀,有没有再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