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ORG指令

楼主(2009-02-26):
在CP1H ORG指令中,界限检测传感器和原点检测传感器能不能是同一个信号,也就是说0.00和1.07是同一个检测传感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原点附近输入信号和原点输入信号啊?如果是的话最好别这么设置,特别是你设置的原点检索速度比较高时,那样你设置的原点搜索减速比率就没意义了。我喜欢用原点复位,简单好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两边的极限信号之一,和原点信号共用一个传感器吧,这样应该不行,我现在用的是近原点检测传感器,和伺服电机Z相输出原点信号.

楼主:
是啊,我打算把极限信号和原点信号用一个接近传感器输入,就是2楼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