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请教高手:齿轮泵、计量泵电机(1kw左右)采用调压调速方法可行吗?性能怎么?哪里有能直接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你是说让齿轮泵的速度随着压力的变化而变化呢;还是说压力达到一定的高度自动停止,然后到一定的下限制自动启动?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采用变频器比较好,第二种情况只需要一只压力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机基本都可用。接上变频器就行了呀

网友C:
用富士变频器包装中有接线图,简单全中文

网友D:
兄弟,调速是没有问题,但据我所知齿轮泵小于一定转速好象不出油,而计量泵低于一定转速计量则会不计量。可不是你想的那样,随着转速的改变而改变夜体的流量。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待,有些泵则可以实现转速控制流量的,这还是要你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了。

网友E:
利用430单片计算机制作了数控交,直流调压系统,
本人利用430单片计算机制作了一套数控交,直流调压系统,具

有调节精密,控制简单,输出稳定的优点,可很好地用在大电流

(0-1000安)调压输出设备上,如电镀、发电机、电动机励磁、

加热、调温、调速、充电、电焊等精细调节中,是比较理想和先

进的电路,如有兴趣或问题可以联系, 电话:139-0707-6507

邮箱:zhaowanten@163.com

网友E:
本人利用430单片计算机制作了一套数控交,直流调压系统,具

有调节精密,控制简单,输出稳定的优点,可很好地用在大电流

(0-1000安)调压输出设备上,如电镀、发电机、电动机励磁、

加热、调温、调速、充电、电焊等精细调节中,是比较理想和先

进的电路,如有兴趣或问题可以联系, 电话:139-0707-6507

邮箱:zhaowanten@163.com

网友F:
交流电机调速都没什么问题的
但要根据负载类型,来选择与设置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