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有如下奇怪现象:

现象一:
昨日家中冰箱忽然自动进入“速冻”状态,我发现后,在冰箱门上按“速冻”按钮将其关闭。
但过了几分钟后,再次自动进入“速冻”状态。
我以为是冰箱的程控电路出现问题,拔掉电源插头,过了五分钟,重新插上。但插上后再次出现这种情况。   我想到可能是家中电源供应有问题(我一直怀疑家中火线、地线、零线有问题,原因后面说),于是把地线断开,只给冰箱接上了火线和零线。冰箱问题解决,正常运转,不再自动进入“速冻”状态。

现象二:
以前在“旧家”有一台LG 1710S液晶显示器,质量其实不错。
待机状态下,电源指示灯为黄色光,以固定频率闪亮;开机后,显示器在工作过程中,电源指示灯为绿色光。
在使用五年后(每天都长时间使用),出现故障,故障现象为:不管是待机状态还是开机状态,电源指示灯都以“不固定频率”闪亮黄光,而且屏幕一直黑屏。
显示器就此搁置,一直没有使用。
搬到“新家”后(就是冰箱所在的这个地方),把这台显示器送到小区外一个电脑维修店修理。怪现象出现,如下:
1、在维修店中,显示器一切正常。
2、将其搬回家,再次出现和以前完全相同的故障现象(不管是待机状态还是开机状态,电源指示灯都以“不固定频率”闪亮黄光,而且屏幕一直黑屏。)
3、再搬回到维修店中,仍是完全正常工作。我把家里使用的显示器电源线、信号线都换上,也正常工作。
4、再次搬回到家中,我将地线断开,只保留火线和零线给显示器供电,问题解决,显示器可以正常工作了。

现象三:
在新家装修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奇怪现象:
1、楼层配电情况:楼道中有一个配电箱,就是那种插卡式电表、和一个带漏电保护的总开关。  家中也有一个配电箱,里面是照明、厨房、卧室等各处的分路开关,也是带漏电保护的。
2、装修中水电施工后期安装墙上的插座时(或者说是安装厨房墙上的插座时),出现奇怪现象,现象如下:
3、我将家中配电箱中厨房这路开关断开,楼道里的总开关维持接入状态(就是没有断开),在安装插座时,火线与零线不小心接触,楼道中的总开关马上跳闸。请注意:这个时候厨房这一路的开关是断开的!而且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
4、此外,我住22层,我们这栋楼是每三层一组,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时,我所在的22层,和上面的23层、24层,也都同时跳闸停电,只能要物业重新把配电间的开关再合上。
5、可是我测量地线,一切正常。

似乎所有现象都和这条地线有关,可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上面这些怪现象。

网友A:
是否地线与零线接错了
BKFUTURE博科未来数据通信解决方案提供商,工业以太网、串口服务器、RS485工业环网光猫等。

网友B:
你用表测量一下,看零线和地线是不是接在一起的,就是采用的是三相四线供电系统,现在推荐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TN-S系统)。另外,你看看零线是不是没有进漏电断路器,只是火线进了漏电断路器。

网友C:
把进户线的火线,地线、和保护接地线拆段查一下是家里的问题,还是进线问题

网友D:
量一下电压,接零线和接地线电压肯定不同。接地线时电压有时可达300多伏

网友E:
带漏电保护吗

网友F:
楼上的,都说了带漏电保护的开关了!

网友G:
你还是看看邻居家的情况,现把你的东东换他们家试,再说。

网友H:
我还没有遇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电压不稳定或者楼主那表量哈之间的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I:
接地的问题(如接地线对零线有太高的电压就会产生这些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还是看看邻居家的情况,现把你的东东换他们家试,再说。

我看这样试一下可以,如果真的是你家有问题,就找物业问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