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1x9268是xicor公司生产的,把2个e2pot数控电位器集成在单芯片的cmos集成电路上的一种数控电位器。
     它包含两个电阻阵列,每个电阻阵列包含255个电阻单元,在每个单元之间和二个端点都有可以被滑动单元访问的抽头点。滑动单元在阵列中的位置,由用户通过二线串行总线接口控制。每个电阻阵列,与1个滑动端计数寄存器(wcr)和4个8位数据寄存器(r0~r3)联系在一起,这4个数据寄存器可以由用户直接写入或读出。滑动端计数寄存器的内容,控制滑动端在电阻阵列中的位置。

      数据寄存器可以由用户读出和写入。数据寄存器的内容可以传输到滑动端计数寄存器,以设置滑动端的位置。当前滑动端的位置可以被传输到与它相联系的任一个数据寄存器。x9268功能方框图如图l所示。

     2 x9268的工作原理

      x9268支持双向的定向规约,是一个从属器件。它的高四位地址为0101,即为器件的类型辨识符,低四位地址由a3~ao输入端的状态来定义。在sda线上的数据,只有在sdl为低时才能改变状态。当scl为高时,sda状态的改变用来表示开始和终止条件。开始条件,scl为高时,sda由高到低的跳变;终止条件,scl为高时,sda由低到高的跳变。送给x9628的所有命令都由开始条件引导,在其后输出x9268的从器件地址。x9268把串行数据流与该器件的地址比较,若比较成功,则作出一个应答响应。送到x9268的下一个字节包括指令及寄存器指针的信息。高四位为指令,接着二位(rb和ra)用来选择4十寄存器中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位始终为o,最低位(po)用来选择2个电位器中的一个。

      9条指令中的4条以发送指令字节作为结束。这些二字节指令在wcr与数据寄存器中的一个之间交换数据;4条指令位三字节指令在主机与x9268之间传输数据,其中包括主机与wcr之间传输数据和主机与其中的一个数据寄存器之间传输数据;还有一条增加/减少指令。三类指令的指令序列及文字说明见图2及表1。

      x9268包括2个wcr,每个e2pot电位器各有一个,wcr可以被认为是一个8位并行和串行装载的带有译码的计数器,用来选择电阻阵列的256选1开关。wcr是一个易失性存储器,若断电其内容将失去。虽然该寄存器将在上电时自动装入ro中的值,但必须注意这个值可能与断电时的值不同。

      每个电位器有4个非易失性数据寄存器。这些寄存器可以被主机直接读出或写入,而且数据可以在4个数据存储器中任一个和wcr之间传输。需注意的是,在这些数据寄存器中任何一个改变数据的操作都是非易失性的操作,将花去10ms的时间(最大)。

      3 x9628与plcl6cxx单片机的接口电路及程序

       图3为pic16c72与x9628的接口电路,与此对应,给出了x9268所有命令的程序清单。在main主函数中,先将40写入e2pot#2的wcr(即滑动端位置为#40),然后将滑动端抽头减少15个脉冲的位置,即此时wcr的值减少到25(即滑动端位置为#25)。随后,其它命令也都是相同的过程。

来源:
http://www.ytam.com
机电之家·机电行业电子商务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