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CNC组合

楼主(2009-02-26):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做过PLC与CNC组合起来用,本人想开发一个简单的系统,可以让操作者编入程序,然后自动定位,最多有5000个定位位置,但是系统想灵活一点,可以像CNC操作者编程那样的,哪位朋友有做过类似的,请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知道机器人划线行走吗,差不多

网友B:
PLC加触摸屏大致上可以完成类似的任务,精度比专业设备要稍差些但价格比较便宜(前提是要自己会编程否则价格也便宜不到哪里去了)。

网友C:
见到过三菱的加工中心,里面有PLC,不过不是我们市面上能买的那种PLC;
这种PLC只有一张单板,上面有排线与CNC相连,附带的还有这个的说明书,厚厚的有1000多页,没去研究过;

楼主:
PLC跟HMI是可以做,只能是用人工的在HMI上输入定位数据然后通过变址来存储多个定位数据,当然这样是可以定位很多位置,但是不能像CNC界面一样的灵活,可以独自编个程序来走定位路线!

网友D:
新华书店有相关的书可以作为资料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书名供参考啊!

网友E:
CNC进行编程,PLC只是完成简单的开关量信号,比如夹紧,加冷却液等

网友F:
我们公司的铣床、磨床都是这样的系统,可是我只会维护,不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