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50KW的三相无刷异动发电机组功率因素是0.8,请问可以带多大的负载?单相最大电流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不同电机有点差异,铭牌上应该有

网友B:
机器上的铭牌上注明了有,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C:
三相异步发电机还很少见,水电上有用的,而且功率很小,最多几百KW,俄罗斯载这方面搞的要多点。它的基本计算计算公式应该和三相异步电动机差不多吧。50KW的发电机最多能带40KW的负载,如果是电动机等感性负载,最好对半(25KW),因为电动机启动电流很大,启动瞬间即会使发电机停机。

网友D:
应该有额定电流的啊!
至于带多少负载那也要看你的工作方式

网友E:
37----4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