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M和EH的通信

楼主(2009-02-26):
台达PM和EH的通信问题
手上新买的台达PLC型号为PM和EH,我没做过PLC通信,我吧2个直接对练后,EH出现报警,谁指导我下?谢谢了

网友A:
自带485 通讯口 ,台达最大的优势.

楼主:
需要通过485??但是我手上有个插排线啊
应该是用那吧

网友B:
晕,要有485接口的

网友C:
推荐使用串口调试软件来调试PLC的通讯。显示使用串口调试软件分别调试,然后再将串口调试软件挂在总线上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