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辨率

楼主(2009-02-26):
西门子模拟输入模块的 分辨率 14位 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最大数值为16383?

网友A:
您要问的西门子PLC系列型号是多少?

200对应的是32000,300,400系列对应的是27648

14位代表2的14次方也就是分母,将量程除以分母,您就知道了~

例如:量程为100,一个为3位,一个4位的分辨率
那么分母就分别对应于2的3次方=8,另一个为2的4次方=16
将量程除以分母,那么就得到了100/8=12.5  100/16=6.25
那么每一份子对应的显然是6.25的精度更高。

分辨率越高,对应的价格越贵,处理速度就越需要CPU的强劲。

网友B:
分辨率越高,其精度也就越高!

网友C:
要根据你的控制精度了,如果没有特殊的控制,精度就没有什么主要的了。

网友D:
SIEMENS的模拟量转换后对应的精度与最大值是不同的;
比如EM231 AI4x12BIT,测量0~10V DC电压时12位分辩率,就是0~4000,但内部对应的数据为0~32000;

网友E:
分辨率高,精度就高,价格就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IEMENS的模拟量转换后对应的精度与最大值是不同的;
比如EM231 AI4x12BIT,测量0~10V DC电压时12位分辩率,就是0~4000,但内部对应的数据为0~32000;

您需要仔細看例子~~12位的的分辨率為4000,那么32000對應除以4000就是8,而14位精度就是32000/16000=2……

网友F:
2楼讲的太好了

网友G:
分辨率与精度是2个概念,没有正比关系。

网友D:
分辩率与精度还是有关系的;
三菱等都是按分辩率转换后的数值计算的,SIEMENS的有一个比例系数;
如果三菱FX0N-3A分辩率为8位,转换值0~250;
FX2N-2AD分辩率为12位,转换值0~4000;
FX2N-4AD分辩率为12位,但可以测+-值;转换值-2000~2000;
FX2N-8AD具有16位的分辩率,转换最高为-16000~16000;

网友H:
这个并不是指真的2的14次方,而要看具体的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