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折弯机的模具包括上、下两个刀。有的上刀两边是凸出来的。请看附图,红色的上刀,两边绿箭头所指,就是凸出来的。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

楼主: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这是为了在折某些形状是准备的,如折一个有支扣的盒子时,那部分尖角就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在折某些形状是准备的,如折一个有支扣的盒子时,那部分尖角就有用了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B:
模具,那就是一个成型的机械元件。机器上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它一定的原理,如果不知道可以问一下操作员不就行了?

网友C(2012-07-13):
这个折曲的凸模的角度与零件角度差不多,要小一点回弹角,因为是折弯,所以先接触材料的表面变形最快,随着温度和变形力的作用,分子向里面运动,慢慢发生折弯,其做成这样也是结合力学变形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