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条形扫描仪接入PLC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用通讯做
现在好多触摸屏也是可以直接连条形码的

网友B:
通过RS232连上;
PLC上加个232通讯板或模块;

网友C:
用在通讯信号,一般直接连接就可以了,plc有相应的通讯模块。

网友D:
主流PLC都有条码接口

网友E:
是通讯信号,传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