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刚绕一个单相电容电机 4极24槽单双层正弦绕组的电机 完后通电试验 不转,用手拨才转,后用手拿住 反向转它居然反着转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启动电容有没接

网友B:
启动线圈没起作用。

网友A:
把图发上来

网友C:
是不是线接反了。

网友D:
应该是启动电容没有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仔细的检查一下!

网友E:
应是没有启动转矩,请查启动电容和绕组有否接入或接错。

网友F:
应该就是启动电容没接或没接好。你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G:
应该是那样

网友H:
启动电容没有接入,造成无启动转距。

网友I:
启动电容没有接入,造成无启动转距
可以把图发上来看看,我们才能清楚解答

网友J:
应是没有启动转矩,要么是启动回路断路,要么是启动线圈接反.

网友K:
是不是电容容量偏小

网友L:
如果电容坏掉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M:
启动电容没有接入,或者接入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 我仔细查了一下 好像线接反了

网友N:
启动电容的问题
没有接好或接错时,没有启动转矩,所以不会转。一但转起来后,切割磁力线,就会继续转了

网友O:
应该是启动电容的问题,仔细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