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步进结束指令RET指令时说梯形图无效而不能转换

楼主(2009-02-26):
各位大师,为什么我在步进结束时,写完RET指令再转换时说梯形图无效,而转换不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RET指令我只用了一个,当我反RET 指令去掉时就可以转换

楼主:
是当我把RET 指令去掉就可以转换

网友A:
ret单独一行

网友B:
单独从左边写

网友C:
RET不直接从左侧母线接是可以的,上图我的这个程序就是正常的;
你的问题应当在程序其它地方;

网友C:
刚好被LOGO给遮盖住了;
重传一个;

楼主:
已解决,还是感谢各位的热心!!

网友D:
详细说说是什么问题啊,我们也学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详细说说是什么问题啊,我们也学学
支持这个,问题解决了,最好把怎么解决的说下
说下怎么回事,让对这有疑问的人都能学点东西

网友E:
RET指令另起一行,直接与母线相连就可以了.

网友F:
2楼和9楼说的对

网友G:
RETI,RET,EI,DI,END,FEND等指令必须与左母线连接

网友H:
在FXGP-WIN中就没有必要另起一行的吧

网友I(2010-12-16):
它的步进指令S0等使用的触点普通的常开触点,所以根本没有步进程序,所以不能使用RET指令。

网友J(2011-02-07):
编写步进结束指令RET指令时说梯形图无效而不能转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K(2019-03-05):
GX WORKS2 软件中设置如下:[Tool( 工具 )] → [Options( 选项 )] → “Program Editor( 程序编辑器 )”→ “Ladder( 梯形图 )”→“Ladder Diagram( 梯形图 )”,勾选下图所示选项。
然后就可以把RET指令按照书中例子的方式写在最后一个步的梯形图上了。如下图所示

网友L(2019-09-27):
回复 网友E:
直接相连上面的程序不就没用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