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请问单片机开发高手,如何用编程器将同一程序的几个BIN烧录文件合并为一个烧录文件,然后烧录在FLASH存储器中。顺便说一下,存储器是AM29F040B。或者,通过什么软件可以合并几个BIN烧录文件?

网友A:
用copy /b +就可以吧,把n个二进制文件复制成一个.也可以用一些二进制(十六进制)编辑软件.
问题是,合并的bin文件能正常工作吗?同一程序为什么不做成一个bin文件?

楼主:
谢谢peng的关注!
是啊,用很多的HEX编辑软件都可以合并,但正如你说的,合并后要能够正常运行才行。
你也知道,一般单片机只支持64K的寻址范围。这几个BIN烧录文件合并后有的是256K,有的是512K.这个单片机软件肯定是通过特殊的处理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