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一380变220 三相变压器 一次侧 直接接380  3端子  二次侧 直接接220 3端子,设备可以正常运行,但不明白这种改接是否可行,改接后是何种组别
正常的接法是  一次侧接380 3端子,外加一根零线,因学校用电,接零线后有跳闸现象(漏电保护器作用)  二次侧接 220两端子,外加一地线 (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根本就没有这种接法,一次测接什么零线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网友B:
可以,负载端要加漏保。

网友C:
如果是380/220的变压器,你直接用220就行了。如不用这个变压器,你直接用一零一火就行了。

网友D:
变压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的零线是一个端子啊!

网友E:
可以用,二次侧不用零线和地线并接,地线单独就可以的,随便两根火线就是220V ,串入漏电开关即可

网友F:
楼主讲得不大懂

网友G:
首先你讲一下为何要用这个变压器?你的三相220V干什么用?

网友H:
如果是380/220的变压器,你这么用是可以的
用零线是跳闸,是因为有漏电

网友I:
一次侧应该是接地端子,不是接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