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请教那位高手,如何将两趟自动门联动互锁,将两 条信号线短接后产生一个信号后开门。请问有什么办法吗?还要加什么装置将开门信号控制吗?急呀!感激不尽!

网友A:
想用什么控制,继电器吗,还需要一些行程开关检测元件

网友B:
用继电器加行程开关控制就再简单不过了,在电气控制技术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自己依样画葫芦就能画出控制电路图!

网友C:
这个问题不是太难啊!用简单的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D:
说了些什么?不够清楚。

说清楚,随便你想怎么控制,帮你解决

网友E:
使用行程开关控制继电器,来实现控制要求。

网友F:
控制开门与关门,一般都是用光电开关作检测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G(2010-05-10):
你的要求是一只门开了,另一只门不能开;等到门完全关闭后,另一只才能开;如果是的话,用行程开关就可以了,其他不需要了,我要有技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