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请问西门子"LO GO!230RC"PLC的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的,或者手工做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A:
手工可能不好做的。里面有小芯片的
还是买条吧
实在不行用手编程也可以

楼主:
谢谢,我在我所在的地方找不到,你知道它的型号吗?

网友A:
型号记不清楚了
跟西门子的代理商说下就行了,代理商肯定指导型号的
或是上西门子网站找下看看,有没有型号

网友B:
呵呵;这个自己做不太现实;

SIEMENS对应定货号:6ED1 057-1AA00-0BA0;
国内仿的一般简称为PC-LOGO;

网友C:
我前天在东莞塘厦买了一跟180元,可以自己做 不过比较复杂里面有个光耦被打磨掉了,光耦应该是代替MAX232芯片的。

网友A:
一跟180元可能是国产的吧
前几年用过这个,买过要400多,
还有三菱类似这个的阿尔法控制器,那编程线更不好买,现在很少人用这个东西了,不像LOGO!现在还很多人在用

网友B:
呵呵;国产的100多一根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