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6):
现有一个温度控制模块,如何用VB实现对外部温度的采集和控制呀,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模块直接通过电脑连?还是通过PLC再连电脑?

网友B:
可以采用计算机加采集卡的方式,采集卡的厂家都提供相应的函数库可供使用,可以在VB中直接调用,读取温度值,并通过模拟量输出和开关量输出来进行控制。

网友C:
点数多少?
可以用声卡采集,用声卡控制.
可以用带通讯数据模块采集和控制,不用开电脑
可以用数据卡,开电脑,成本增加;软件增加
可以用PLC,成本进一步增加;软件增加

网友D:
买个研华模块吧,连PLC、电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