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请教

楼主(2009-02-27):
我在打开FB41时(是别人做的程序),出现下面的提示
点确定后就打开了,不知提示说的是要装一个软件包吗?

网友A:
好像是.FB41是SCL编辑的?

网友B:
FB41是用SCL创建的,所以打开时会有此提示。但实际上程序中使用的FB41块是用SCL创建后再编译生成的语句表格式。所以FB块是以语句表方式打开的。
如果机器上安装了SCL软件包,打开时不会出现提示,但FB块还是以语句表方式打开的。
除非有SCL源代码,才能以SCL方式打开。

楼主:
但是我们正常调用FB41时是不能打开FB41内的程序的,是加锁的,别人是如何把这个锁打开的呢?

网友B:
网上有解锁的软件,很多很多。
也可以自己对程序文件进行修改,以前阿苏论坛上有过讨论,网上的解锁软件就是根据阿苏论坛上的方法编写的。

网友C:
有一點要知道的是:FB41并不一定是系統的PID功能塊,也可以是用戶自己編寫的FB。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s7300的块功能真的很好用,也方便。200的话能不能也做成块呢?
实现跟300类似的功能呢?

网友D:
如果是自己编写的,有可能没有加锁
可以看没有没锁的标志啊

楼主:
我觉得不是自己编的FB41,而是系统的FB41解开的,因为调用时跟系统块调用时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不是加锁的,这是个用SCL语言编写的FB块,正常调用是没问题的,但要打开块看源程序,就必须在STEP7里加装SCL的软件包,才能支持SC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