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我们都知道电路板上那种小的拨码开关,
现在要在控制柜中加入MODBUS的分机地址,用拨码开关, 请问大家用哪种啊,有没有型号,能不能用导轨安装的那种。
非常感谢!

网友A:
和电路板上那种小的那种拨码开关差不多,具体型号不是很清楚,你到电子市场去问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B:
OMRON有卖的,BCD码信号输出。
型号及介绍请看OMRON官网的介绍:
http://www.fa.omron.com.cn/product/ClassDetail.jsp?class_DerectorId=364_576

楼主:
看欧姆龙了,都是焊接的

网友B:
有底座,与拨码开关插接方式联接,可分离,不影响后期更换。底座是需要焊线的,焊线后再联接一端子,与直接端子联接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C:
用DIP拨动开关排(如8位或16位的),不要用圆形数字拨码开关、那是BCD码输出的要经过转换才能用于MODBUS的分机地址。

网友D:
就是一般的开关,一左一右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