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程序加密问题

楼主(2009-02-27):
请教各位大侠,omron的程序如何加密?

网友A:
Omron什么型號?不同型號加密方法不同哦。

CPM系列的只能使用FUN49來進行保護。CJ等中大型,CP1H,CP1L機型不但可以進行那個項目加密,也可以進行功能塊加密。

因此所對應的型號不同方式是不同的。

楼主:
楼上大侠    CPM系列的FUN49功能怎么用?CJ等中大型,CP1H,CP1L機型如何加密?
谢谢回复

网友B:
LD AR1001
FUN49 0 0 #1234
上面的1234就是PASSWORD,可以用其它数字或A~F字母代替;

网友A:
對于CPM級,如同斑竹所述~~

對于CS/CJ,CV,可以使用UM等級,也就是系統級的保護,對于CV級,可以使用部分密碼保護。

而對于CS/CJ,如果硬體版本在2.0以上,還可以使用任務保護密碼。

以上選項均在PLC屬性中設定。

所謂的部分保護,就是指可以以步為單位進行保護。

网友C:
加密也是报废,解密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