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我们有两台500KW的柴油发电机,平时都是只使用一台,由于最近负荷比较大,所以就两台车并联运行,运行时我观察发现,两台发电机的功率因数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一台发电机的功率因数是滞后(lag)0.8,而另一台的功率因数是超前(lead)0.9,在运行种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我想问的是一台功率因数超前,一台功率因数滞后对发电机或者是整个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望各位工控朋友不吝赐教,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有一个成为负载了吧

网友B:
负载两台不均,...

网友C:
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因各台发电机组有细微的参数不同,所以会出现此现象。调整一下励磁电流看看能不能调平。

网友D:
这是由于两台发电机的油门【转速】有少许的差别引起的,转速低的发无功,转速高的发有功

没什么问题,正常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回复!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将两台发电机的频率调到一致,这种情况就会消除呢;或者调整励磁电流也可能消除这种现象?现在负荷降下来了,用的一台车,下次我去试试看!

网友E:
对!在频率相同的情况下,通过调励磁可把功率因数调到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