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我厂有台电机10KV/2500W/4极,后端轴承每3个月就坏(搓衣板现相),各位老大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看看你的电机安装是不是有问题,比如安装基础不平,和拖动机械轴承的同心度不够等等。

网友B:
还有就是所带的负载是否平衡或震动太大

网友C:
检查一下地脚螺栓吧!多半是松动了

网友D:
一般是振动过大造成的,但也不排出油杂质过大的原因.

网友E:
应该是轴承座有问题或者震动造成的

网友F:
应该是轴瓦才对吧?!

不可能是轴承!

网友G:
2500W是个小电机,380V供电很好,何必用高压电机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500W是个小电机,380V供电很好,何必用高压电机呢?
应该是2500KW吧

楼主:
电机是2500KW/10KV的,是轴瓦出现搓衣板现象的,电机的安装没有问题.底座没松动.
轴承使用德国SKF的.

网友G:
找机工刮瓦

网友I:
多半是振动造成的吧
或是负载惯量太大

网友J:
检查一下电机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是否正常,三个就有一次是不正常,另电机刚性度不够也是一个问题,可联系SKINGO168@126.COM

网友K:
“搓衣板现相”
呵呵原来如此,长知识了

网友L:
SKF好象是瑞典的吧~
原因有很多,抖动,安装,重新浇瓦时合金的用量,刮瓦是否刮到位,轴瓦安装间隙是否调好.

网友M:
转子对地有电流

网友M:
解决方法是转子加装电刷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检查一下电机定子与转子之间的气隙,是否正常,三个就有一次是不正常,另电机刚性度不够也是一个问题,可联系SKINGO168@126.COM
能具体讲明产生轴电流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解决方法是转子加装电刷接地
老大除了加装电刷接地
和用绝缘轴承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F:
原因是轴承间隙过大,且机器发生震动所致,检查动平衡,地脚螺栓,输出部分等
瑞典本土有11个加工工厂生产SKF轴承,除了瑞典的11个生产厂以外,在全球各地还有61个生产的工厂,分布在不同的国家,SKF都能生产同样高质量水平的轴承如阿根廷、奥地利、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尼、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南非、西班牙、瑞典、英国或美国等地。

网友N:
前端出问题还好说,后端就不好说了,看下轴的后端的轴承位有没磨损,还有就是后端盖,估计有跑外沿

网友O:
搓衣板现象,轴承发热,合金融化,半流淌,润滑不好,刮瓦要好钳工,要测振动。

网友P:
20楼主说的很对,估计应该急速这个原因楼主可以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