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援!

楼主(2009-02-27):
我们是一家污水处理厂,有四台瑞普三元的流量计作为进水流量计量。型号如下:RPmag60.计量的是55KW-------600MM的抽水泵的水量。按照水泵厂家的数据,流量应该是1400立方M每小时,现在仪表显示的流量只有600多。设置计量单位为:立方M每小时。向各位老大求援:到底是设置的问题?还是水泵的出水量不够?

网友A:
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找一只新的流量传感器来测量一下,看看流量到底有多大,不一定就是流量计的问题,先把问题找出来了就好办多了!

网友B:
流量是最不好测量的了,影响的因素很多不一定就是流量计坏了!

网友C:
楼主的现象有如下三种可能:
1.你的流量计根本就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2.你的流量计量程没设置对。或没跟流量计本身对应上。不知你的流量计带不带本地显示(可能你说的就是本地显示)
3.泵的额定流量有有一定条件的,有的泵也是受工作条件而产生流量的不同。不知你的是什么形式的泵,如果是容积泵,基本就是额定的流量在最大时。

网友D:
水泵是在额定扬程范围里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