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怪现象

楼主(2009-02-27):
前几天我在维修一台2KW的潜水泵时发现一个怪现象。是这样接线的,开关只控制火线,零线直通,我在拆开开关时用电笔测量发现:接电机端的火线有110V左右的电压,而且有麻手的感觉;电源端没有电压(开关处于关断位置),且上级也已断电(火线和零线都断电了的),我又剥开零线用电笔测量没发现有电压,然后我又把零线剪断,就是说这时电机完全独立于整个系统,再用电笔测量时就没有发现异常了,电源端也正常。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难道是电容出来的电压吗?

网友A:
1.电感电压
2.零线有问题

网友B:
在确认电源断开后,应该是启动电容放电.

网友C:
应该是没接地产生的感应电压吧!

网友D:
可能是电容电压吧,你把电容放电后再试试

网友E:
电容电压

网友F:
不要使用感应测电笔测量线路,不准的

用氖管式测电笔 + 万用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朋友的认真回复!我是用的感应电笔测量的,但是我用手去摸了一下,有麻手的感觉,所以说确实有电。零线也没有问题,我上级是完全断开了的,就只剩下电容连在上面,所以我估计也是电容电压造成的,但问题又出来了,如果说电容电压造成的,可我为什么把零线也剪断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呢?另外,这个潜水泵我没有接地。现在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G:
三角形接法 端子之间的电阻是不是很小呢

楼主:
这台潜水泵是单相的,已经烧毁,明显能闻到一股很强烈的焦糊味道,后来我拆开后看见线圈完全烧完了,所以端子之间的电阻没有测量!

网友H:
电容电荷不可能太多,电你一下后就放的差不多了

网友I:
电容放电后在测量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J:
有可能是电容放电
也有可能是零线带电

网友K(2009-04-23):
刚开始是电容在放电,所以又麻手的感觉;当你减断零线时,电容已放电完毕.

网友L:
是电容放电,电机正常工作时,副绕组作为电容放电回路。电机烧毁后电容与副绕组断开,电容存电,你摸那一下时,它以经把电放没了。

网友M:
你要确定零线真的断开后再量就不会有电了

网友N:
应该是电容放电吧`~

网友O:
应该是零线带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