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如题,原因是没看懂数据算法

网友A:
1 浮点数与十进制数之间的相互转换

1.1 十进制数转换成浮点数

   设:十进数为A,则2Z=A,Z= lnA/ln2,指数P=int(z);尾数部分X: X=A/2P, 其整数部分隐含为1(零除外),将其小数部分按原码格式化为二进制数,即为尾数的小数部分BY0 BY1 BY2。而指数偏差eb=P+7FH(其中的7FH 为指数的偏移量)。符号位S,视十进制数的正负而确定。

   例如十进制数50.265化为32位规格化浮点数:A=50.265,则Z=ln50.265/ln2,P=int(Z),故P=5; X=A/2P=50.265/25=1.57078125,将0.57078125化为23位二进制小数,即是BY0 BY1 BY2,在最高位添上十进制数的符号位S(因十进制数为正数,故S=0);而eb=P+7FH,所以,十进制数50.265的32位规格化浮点数即为84H,49H,0FH,5CH。

1.2 浮点数转换为十进制数

   设浮点数为 eb S.BY0 BY1 BY2。由于浮点数隐含尾数的整数为1,故尾数X的实际值为:

     BY0 BY1 BY2;指数P=eb-7FH;故:十进制数

                A=(-1)S×2P×X

   例:32位规格化浮点数84H,49H,0FH,5CH转换为十进制数。

   符号位S=0;指数P=84H-7FH,故P=5; 尾数的小数部分为49H,0FH,5CH左移一位,而尾数的整数部分隐含为1,故尾数X的实际值为:1.57078123;十进制数A=(-1)0×25×1.57078123,即A=50.265。

2 浮点数与十进制数相互转换的程序设计

2.1 浮点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的程序设计

   (1)检测浮点数是否为零;若为零,则十进制数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均为零。

   (2)保存浮点数的符号位,将浮点数隐含的1置于浮点数的符号位,指数偏差eb加1,小数点移到原浮点数的符号位之前。

   (3)判断指数偏差大于7FH否?若小于等于7FH,则该进制数整数部分为零,浮点数尾数部分右移n次(注:n=7FH-指数偏差eb), 即求得二进制小数部分。若大于7FH,则将小数点右移n’次(注:n’=指数偏差eb-7FH),即求得二进制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4)将二进制整数部分转换为十进制整数 ;将二进制小数部分转换为十进制小数。至此,完成了浮点数到十进制数的转换。

2.2 十进制数转换为浮点数的程序设计

   (1)检测十进制数是否为零,若为零,则浮点数置成00H,00H,00H,00H。

   (2)保存十进制数的符号位,将十进制数的整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整数,将十进制数的小数部分转换为二进制小数(设二进制整数为三个字节,二进制小数为两个字节)。

   (3)将浮点数的指数偏差eb置为7FH+23,检测二进制整数的最高位是否为1,不是,则将二进制整数和二进制小数联合左移,左移一次,指数偏差减1,直至二进制整数的最高位为1;隐含尾数整数的1,将二进制整数的最高位改为数的符号位。至此,指数偏差eb单元及原二进制整数的三个单元中的内容,即构成四字节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