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模式的选择

楼主(2009-02-27):
我是新手,关于伺服脉冲模式的选择应该怎么选择?
PLC那方面怎么弄?
晶体管的
我现在有个PLC输出集电极,松下伺服,我根据松下手册,将PULS1和SIGN1接24,PULS2和SIGN2分别接PLC的Y0和Y1
当我伺服选CW/CCW时候,我使用的相对定位,结果正数脉冲正常运行,负数脉冲就一直运行到头直至报警,PLC显示Y1方向一直亮的,但是我就发了1000个脉冲而已啊

后来我换成了脉冲+方向,相对定位,结果正负全一个方向,不撞

我糊涂了,谁指教下

楼主:
还有PLC分CW/CCW 和脉冲+方向吗?

网友A:
将PULS1接PLC的Y0,PULS2接PLC的Y1
脉冲+方向控制
PLC的Y1控制电机的旋转方向,PLC的Y0控制输出脉冲

楼主:
但是手册上是需要PULS2和SIGN2接24V的,这样才能接受集电极信号

我接PULS1到Y0,SIGN1到Y1,伺服选的脉冲+方向,PLC试验结果,脉冲正负Y1有显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机却往一个方向走?

网友B:
脉冲+方向时,都是一个方向转,那这两种情况下的方向信号输出有没有变化

楼主:
变化的
,PLC有显示,当正的时候,Y0亮,Y1不亮,当脉冲走完,Y0熄灭!当负的时候,Y0和Y1都亮,但是当脉冲走完后,Y0熄灭,Y1保持亮的!

网友B:
看下方向信号和伺服的接线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这信号没到伺服中
一直旋转的方向是不是和这个方向信号没接的时候一样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松下的PLC和伺服具体是什么型号?我只能提供两张自己做过的图纸供参考:

至于PLC,只要用“向导”设置几个必要的参数就能自动产生最佳程序,一般不会出问题的(除非你输入的参数有问题)。

网友C:
还有,楼主你要按照手册对伺服控制器做一些参数设置。有时一个参数设错,够你忙活几天的。如你设置成CW/CCW就应该将PULS1和SIGN1接24V没错,PULS2应该接Y0(脉冲)而SIGN2接PLC的Y1(方向),不管正转反转Y0灯都闪亮(高速脉冲状态灯会暗一半)直到停止时熄灭,而Y1只有正转亮、反转不亮(或相反)两种状态。

楼主:
我是按楼上师傅方法接的线,选的也是CW/CCW,用的是相对定位指令,作用第三轴的上下,反转没问题,发多少脉冲就跑多少,但是正转时候,运行,Y0和Y1都亮了,当程序里的脉冲数目发完,Y0熄灭,但是Y1继续亮的,我显示了下伺服控制器脉冲接受,显示还在接受脉冲,我想不明白,我明明程序已经接受了,显示Y0也熄灭了,为什么伺服还在接受脉冲?
谁指点下

网友D:
应该是接线问题,可能是信号线太长了
你确定脉冲接收和发送的一样多吗?用伺服上的显示器监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