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大家好
我是新手
我想学习工控机的一些知识
我有PLC,变频器,传感器,触摸屏的一些基础
然后我应该从哪些方面补充一些知识?
让这些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听说工控机用到一些采集卡什么的?
多谢指教!

网友A:
除了你列举的那些还有组太吧,这是肯定要学的。工控机就是工业用计算机,和普通的计算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应用场合不一样而已,采集卡这些可以放到工控机的外面,然后用一根通讯线再传到工控机内。

网友B:
我想应该还要有计算机、仪表、低压配电、电机等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C:
有一定基础后主要是多参与工程。每个工程都有它的特殊要求,只有不断积累经验才能接手复杂的特殊工程。平时注意积累设备的编程手册、硬件手册、使用手册、工程案例以及各个大牌供应商的选型手册等资料以便参考。

网友D:
在学一些组态,网络知识

楼主:
谢谢各位
还希望多多指教
能提供一些具体东西最好了
呵呵
不过已经很感谢了

网友E:
《研华工控机基础教程(完整版)》、《嵌入式系统软件教程》、《单片机开发与应用教程》这些资料不错的,通俗易懂,向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