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变怪现象

楼主(2009-02-27):
我们厂新建厂房!申请安装一个箱变,我们负责铺设厂房动力线,接好后投入使用。办工楼则由建筑方负责,他们预埋得一条电缆在施工时被挖破了(后来才知道),楼盖好通电,他们的线和我们的厂房动力线压在箱变得同一个空开上,合闸无事(箱变得),办工楼得配电箱的闸就是合不上,拿表一揺,相间短路,箱变得闸愣是没跳,我们厂房还正常工作!

网友A:
一条电缆被挖破怎么会出现相间短路呢,应该是相对地短路吧。这种情况下箱变空开应该是要调闸的,空开也有短路保护功能,唯一的解释就是箱变空开坏了,已经变成一个闸刀开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条电缆被挖破怎么会出现相间短路呢,应该是相对地短路吧。这种情况下箱变空开应该是要调闸的,空开也有短路保护功能,唯一的解释就是箱变空开坏了,已经变成一个闸刀开关了!
呵呵什么箱变哦。太次了

网友C:
量的时候断开空开的线圈了吗

网友D:
同一个空开,分出两路,一路给车间,一路给办公楼,办公楼送不上,车间正常工作。
可能是办公楼空开的下面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E:
空开一定坏了

网友F:
你们用的铠装电缆吧,破损处是不是在办公楼配电箱之后的电缆上

楼主:
楼上回答正确!但那样箱变得闸也应该跳吧,一根线炸断了,另两根断了一半,保留证据向供电局反映,半年过去了,证据当废品买了!箱变是供电局指定厂家生产得!

网友G:
如果有短路,空开应该会跳的啊,不会继续工作的

楼主:
就是短路,空开愣没跳!另一路上得机器都正常工作!

网友H:
呵呵,幸亏发现的早呀,如果发生的其他的事故,那后果不堪设想呀,肯定是空开坏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