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LD 8002
OUT RST D150
LD M2
PID D100 D90 D170 D150
CMP D150 K200 M50
CMP D150 K-200 M56
MSP
LDI M52
ORI M56
ANB
RST D150
MRD
LDI M52
ORI M56
ANB
MOV K0 D150

网友A:
梯形图截图上来会好看一点

像是一个PID程序。开始时初始化D150,后面是给D150一个范围,有问题D150置零

网友B:
OUT RST D150 这句就不通;
直接RST D150;

转换到梯形图就看明白了;

网友C:
通过PID控制
如果D150在200和-200之外,就复位D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