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振动料斗控制是半波控制还是全波控制好呢?那种控制不容易损坏线圈。谢谢!

网友A:
主要看振动设备的固有振动频率,全波的振动相当于100hz。一般半波控制,电流小,不容易损坏线圈。

网友B:
半波控制,不带平滑电容。

网友C:
半波控制,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调节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