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按钮的脉冲信号和PLC的脉冲信号有何区别

网友A:
没什么区别,都是提供瞬间信号给PLC,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B:
好像有点区别吧,但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C:
个人觉得手动的可能误差比较大

网友A:
那是当然,手动可比不上自动,在PLC模拟调试的时候才会用到手动,手动只是为了提供方便

网友D:
是没区别滴~基本指令的执行速度都是一样的。至于上面讨论的手动误差,那是手的误差,不是PLC的误差。我们讨论“脉冲信号”,当然要在指令这个层面去讨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