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27):
绕线起动柜液体电阻计算公式:
配制电解液,配制电解液前需准备可饮用的清水、电焊机、钳形电流表、可盛水的干净容器、电解粉(随设备带)。配制步骤如下:1、计算出起动柜所需的电阻值,公式如下:
  r0=
u2e:转子开路电路  i2e:转子额定电流
i1e:定子额定电流   i1 :定子运行电流  k:常数(1.1~1.3之间)

在不知定子运行电流情况下公式如下
    r0=    带入转子开路电压:1283v  转子电流: 653a
r0= =1.13ω
经验值:
r0值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每相水箱加电解粉重量
7.5
kg
7.0
kg
6.5
kg
6.0
kg
5.5
kg
5.0
kg
4.5 kg
4.0 kg
3.5 kg
3.0 kg
2、往水箱加装准备好的清水至水箱3/4的位置,把动极板移动至上限位置(允许起动状态),利用电焊机的二次侧(焊把端)最小档位测量动静极板间的清水阻值,测量方法如下:把电焊机的两根焊把线分别接在动、静极板上,电焊机通电,测量电焊机的二次侧的电压u及焊把线的电流i,计算出清水的阻值r= 。然后断电,往水箱里加在容器里先溶解好的高浓度的电解液(注意每次加的量不能太大一般要分几次加)。然后按照上述测量方法再次测量直至所测的阻值r达到目标电阻值ro(ω)。

网友A:
没见过,见识一下